电网问题

楼主(2007-12-27):
大家好,我公司买了一台破的能量反馈装置,据说装在变频器上会节能,我不赞成安装,我想能量反馈后输入电网是不是会对电网有偕波污染呀,还有我想问一下我的变频器变频使电机工作在停止---加速---匀速----减速-----停止的状态,我想知道在具体什么情况下电机处于发电状态.电机从停止到加速需要很短的时间.

网友A:
不懂,想知道答案.

楼主:
大家帮帮我 呀 ,  急待解决

网友B:
你装的能量反馈装置,估计就是一个电抗滤波装置。

网友C:
 “电机工作在停止---加速---匀速----减速-----停止的状态,我想知道在具体什么情况下电机处于发电状态”

1、你的电机在“减速-----停止”时,可能有发电状态;
2、不过只有系统惯性运动的动能,没有多少电能可回馈!

网友D(2008-02-18):
想法是好的!但这得考虑你原有的变频器是否允许!

网友E:
欢迎大家讨论啊!

网友F:
能量反馈装置,是将变频器直流母线的直流电压,经变换为与电网波形同步的交流电压,将能量反馈电网,同时起刹车作用,与刹车电阻一样的功能,但能量不是变为热耗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