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暗的问题

楼主(2007-12-27):
我家农村,由于电力不足,家里的灯晚上有时候一闪一闪的,有时候一开灯就很暗,本来是60w的灯泡,打开看上去象40w的,我想问一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解决个屁啊
  换灯泡

网友B:
加个稳压电源就行了.

网友C:
用节能灯

网友D:
加一个稳压电源或用节能灯都可以

网友:
买个节能灯装上去,又省电又亮

网友E:
附近有人使用大功率电器,导至线路电压降低,灯变暗,你可以自己在家试试额

网友F:
买个up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