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流量计的输出

楼主(2007-12-27):
最近遇到一个电磁流量计,其电流输出和本地显示不能对应。比如本地显示为0m3/h,电流输出为5.7mA左右,电话询问厂家说是调节一个内部参数,但是改完了该参数,故障依旧。有那位大虾指导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标定过了么?或者拿变送器校验仪校一下,以保证表头没问题。

网友B:
流量计好像不能随便校验吧,一般用户根本就没有可以校验流量的设备,但可以更改流量计输出参数

网友C:
让厂家技术人员现场服务。因厂家技术人员对其产品最了解。

网友D:
电磁流量计进行零点修正,看说明书就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