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里电池,开关电源的区别

楼主(2007-12-27):
我有个个用电设备,输入电压是13.8v  ,我想用这三种电池分别供电,我想知道具体这三种电源怎么选择,蓄电池就是电瓶吗

网友A:
买一个12v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B:
12v开关电源最省钱

网友C:
如果要用电池建议用蓄电池比较好!蓄电池就是能做一个备用电源,而开关电源在停电下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