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电容是好的但电机不转

楼主(2007-12-27):
我们公司生产了一条总装线、分上下层,另外带两个升降机
右边升降机上的进板小车,在上层进板的时候电机不转(电机发烫)、但用手推动一下就可以转起来(电机设计是正转),升降机到下层后可以自动出板(电机设计为反转)。电机为小型单相电机。
我把启动电容拆下来量了是好的,因为我有备用的启动电容我就换上去了一个一模样的
但是进板时电机就是不转(用手推动可以转)
线体刚装好时一切都OK、用了半个月后才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请大家加以指教)

网友A:
马达故障,质量差

网友B:
马达启动线圈断路或匝间短路

网友C:
查一下电机

网友D:
看看离心开关。

楼主:
我找出问题了
但是、不是你们所说的问题

楼主:
还是要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啦

网友E:
那你说说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F:
电机线圈里面还有一个热电阻,热电阻坏了,线圈就可能形成开路。  请查查。

网友F:
轴承坏了吧,你说用手动一下它就会转。
    你不会用摇表测一下线圈电阻呀。。

网友G:
负载有问题吧

网友G:
楼主不厚道,解决了也不告诉大家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H:
我觉得是220交流电机电机主线弄错了.

网友I:
是不是离心开关接触不良,开关在电机里面

网友J:
重点检查离心开关

楼主:
呵呵
是接触器正转的地方公共端搞错了

网友K:
那请问下串电阻让它实现电机正反转对电机出力有影响吗??

网友B:
到底是什么问题呀,楼主还要在这里保密吗?

网友L:
单相电机工作时 的电压肯定低了,顺着应该就找出原因了

网友M:
下面引用由官文在 2007-12-30 1:14:00 发表的内容:
呵呵
是接触器正转的地方公共端搞错了
--------------------------------------------------------------------------------------------
你不是正在使用的吗,不转了才换电容的,怎么又动接触器的接线呢,你的主题里也没说明呀。是不是在考试呀。

网友N:
捣糨糊朋友,无聊!

网友O(2008-06-19):
马达启动线圈马达启动线圈

网友P:
不是骗人就是 个保守者,不肯将自己发现那点小玩意透露出来

网友Q:
电机内部线圈有短路,导致启动力矩不够,拿去修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