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4DA模块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27):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需要改造,原设备配置了FX2N-PLC,4DA 模块3块,4AD 模块4块。现在还需要增加4DA模块1块,4AD模块5块。我查了一下说明书上面说最多可以扩展到8块。请各位高手告诉我该如何操作呢?谢谢。

网友A:
你可以通过仪表采集模拟量,然后通过485BD与PLC通讯,获取模拟量数值。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41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