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的竖直安装问题!

楼主(2007-12-27):
看到版上很久以前有个关于直线电机竖直安装的讨论,我现在也正遇到相同的问题。
我们是买的西门子的1FN3型直线电机,要用到立式珩磨机上,因此要解决配重问题,
目前的方案是用气动系统(节流调速阀)来解决,但由于机床还没有安装,所以不知
道这种垂直安装会带来什么问题,所以想请版上解决过类似问题的大虾们来分享一
下你们的经验。
谢谢!

楼主:
没有人来讨论讨论吗?
难道直线电机的垂直应用还没有?

网友A:
是的。那还是半年多的帖子了。你也用直线电机了?看来慢慢厂家接受点了。上次讨论的一个也是在立式立式珩磨机上,你不会也是北京三机床的吧。其实,最关心的就是突然断电后的制动保护问题。你的运行速度多少?如果精密、高速加工,计算下反映时间是很必要的。还有,在国内确实很难找到案例提供参考,本来用的就很少,垂直用的更棘手,不过哈尔滨一个单位做过类似的项目。据说解决的很简单好用。只要是还是机械结构做的好吧,没机会见过。

楼主:
运行速度最高30m/min,主要是加减速的行程短,只有5mm左右,关于突然断电的制动保护,我们采用的是气动抱闸装置,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主要是觉得垂直运行是不是会产生抖动的问题,因为上次有西门子的技术人员提过到这点,所以想了解实际情况。

网友B:
楼主是哪个单位的,我以前也做过珩磨机,不会是一个地儿的吧。

楼主:
我是北京的,科研院所,这次搞的是十一五项目。
你以前也搞过直线电机用到珩磨机上?

网友C:
科技部的"十一五项目"直线电机用到珩磨机上的应该是清华大学+兰州电机厂+宁夏大河机床厂
北京市科委的直线电机用到珩磨机上项目应该是北京凯奇电气+北京第三机床厂

楼主:
呵呵,你这方面了解的很清楚啊
我们是属于“十一五”项目的,关于北京市科委的倒是不了解。
他们用的是自己的直线电机?也是用到立式珩磨机上吗?
不知道版上有没有他们的人在。

网友D:
垂直安装直线电机为什么会有抖动?

网友C:
科技部的"十一五项目"直线电机用到珩磨机上的应该是清华大学是设计方也是主承担方,兰州电机厂是直线电机的制造方,宁夏大河机床厂是直驱珩机的应用和实施方,其实该项目也是清华大学继“十五”直线电机攻关项目顺利完成后,再次受到的鼓励。只不过项目承担方并非电机专业人士,这也是业界对此颇有微词的地方和原因所在。

北京市科委的直线电机用到珩磨机上项目北京凯奇电气是主承担方和设计制造方,北京第三机床厂是应用和实施方。

两个课题各自分别立项,不曾互通有无,但是却意想不到的是竟然异曲同工,都是在珩磨机上展开应用示范。

个人以为垂直轴可以加平衡气缸以平衡重力作用,加失动抱紧机构以克服掉电停气时的重力坠落问题。

楼主既然来自最高学府,不如发挥学府的文献优势,gongkong网毕竟是工匠云集的地方,而不是学术圈子。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D:
又让我想起重心驱动的问题。

网友A:
呵呵,波恩不愧是业内人士。我接触的是北京科委。希望这两个项目能给中国做个榜样,不说直线电机造的质量如何,至少是让垂直轴使用起来,要不差距越来越大。国外尤其是德国造直线电机的厂家太多了,中国咋就那么差呢。推向市场的更是寥寥无几。更多的是处在“孕育”。。

你的速度指标还能接受,不是很高。给你提供些资料吧。虽然你不会用我们的产品,但是应该会给你开阔思路啥地。
三机床的进展不会很快,07年是没希望了。08年吧。

网友C:
垂直安装和重心驱动没有直接联系了。

网友C:
不好意思,这2个项目的前身我都亲自参与过。

网友D:
是没有联系,我只是想想配重的时候,忽闪过的想法而已

楼主:
波恩:
    不好意思,这2个项目的前身我都亲自参与过。

是吗?是你参与审核这些项目吗?呵呵,看来你还真是个消息灵通人士啊。

关于你说的这里是工匠云集的地方,而不是学术圈子的问题。我觉得在这里的很多人都是生产第一线的人,很有实际经验,理论最终是要靠实践来检验的,因此在这里能够了解实际中的问题,为理论研究也指出了方向。所以我很想来这里听听各位大虾们的意见,况且目前直线电机用在珩磨机上的例子很少,基本上查不到什么文献,来这里可能更有收获点。

楼主:
to 踏沙行:
        可以给我点资料吗?
         我的邮箱:lee6418@163.com
         谢谢!!!

网友C:
Not审核,而是参与!回去问问你的导师,他们应该知道我是谁。

网友A:
目前人在济南出差,这里也有单位想开发三轴直线电机的设备。如遇到难题,还多多沟通。我最担心的就是垂直轴的突然断电保护问题。采用加配重,对于轻负载,低速度应该没大影响。但是对于大负荷,高速下很难保证安全。加工的刀具损坏,可能会高于直线电机的价格,那样就得不偿失了。
   国外大多也采用气动来保护,我在考虑利用电磁的是否能行。
楼主虽然是5MM行程,但是正是行程短,给你的保护时间就越短。当然,我可能多虑了。

楼主:
我这个5mm的行程是属于加减速的,而不是整个的。整个加工范围大概有200mm左右,速度的话也不是很快,最高速度也才30m/min,我的问题主要是加减速的行程短,瞬时加速度会很高,所以就怕气动系统影响了它的加速性能。另外对于只采用单个气动系统能否保证很高的安全也有疑问,所以想了解大家有什么经验没。

网友E:
採配重方式

网友F:
请问踏沙行:你所说的济南那家单位是否捷迈数控机械?他们进展如何了?

网友C:
直驱系统以平衡气缸或油缸取代竖直轴配重是非常典型的做法,只要阻尼选择合适,不会对加减速造成不利,这方面楼主所参与项目的应用方应该更有经验。至于安全问题,必须另外考虑合适的失电保护装置。

网友G:
你这个应用采用气缸配重或弹簧配重应该都可以。在国外,这种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而且有标准Z轴直线电机平台提供。不过你的加速度确实不算低,采用弹簧的话,对弹簧要求就很高了。这样的弹簧恐怕也得几千块才能定制到了(没准还买不到呢)。如果用气动,配合Z轴运动的部分直径选小点吧,也许能凑合。
我们一个客户现在用的设备上有2个不同的Z轴,准备一个气缸、一个弹簧做配重呢。不过他的加速度和速度都比你的低,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C:
"如果用气动,配合Z轴运动的部分直径选小点"———为什么?

网友G:
应该是保证气压近似恒定的作用

网友C:
直径小与保证气压近似恒定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没明白

网友C:
直径选小点 vs 保证气压近似恒定? 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呢?

网友H:
大家一起来讨论吧,我也是遇到如此的问题啊!

网友I(2011-12-08):
最后咋解决的 啊 呵呵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J(2012-07-03):
竖着应用的案例。有需要可以联系。苏州原亚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邵君 18662498983 竖着应用

网友K(2014-12-11):
引用 网友J:
竖着应用的案例。有需要可以联系。苏州原亚精密科技有限公...

还在工控吗,这个直线电机竖直应用可以承重多少啊,我们需要一个竖直运动的微机械装置,位移速度要求比较低,是否能够实现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这2个项目的前身我都亲自参与过。

遇到类似的问题,想要竖直方向运动,速度要求低于0.001mm/s,原本想用步进电机加齿轮减速带动丝杠的,但是怕传动精度不够,这个直线电机能够实现吗,竖直能承重多少啊,我们功能部件不重,应该在5公斤左右,求大神知道,目前处于方案设想阶段呢,各种求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