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系统能做好双边同步驱动

楼主(2007-12-27):
我要做一系统
想利用双边驱动!
如何能实现很好的同步呢?
如果利用PMAC运动控制卡,控制两台电机,一台主动,一台随动,
我做试验,空载的时候可以很好的同步
如果加上负载
是否也能很好的保持同步呢?
利用控制卡控制好不好
还是利用一些成熟数控系统来做好呢?

网友A:
你的反馈线路呢?传感器用的是速度环还是位置环?

网友B:
同步的问题,真的讨论很多了。
加上负载,是否同步,要看伺服调整得怎么样了。

网友C:
看用在哪里,同步要求如何?

网友D:
简易同步和同步轴功能还是有区别的,前面有讨论。

楼主:
采用位置环控制
齿轮齿条传动方式
两边间距有7米多!
负载为重3吨的横梁

感觉同步是个大问题

网友C:
跨距7米,够意思!有具体的同步要求指标吗?

网友A:
做位置环同步应该能够实现较高的精度,选用的传感器是什么类型的呢?是不是本身的反馈不够精确引起的?另外齿轮齿条结构在往复运动的时候由于齿牙间隙会引起误差。还有如果选用的是脉冲式传感器,在外部干扰下,误差的累计是很大的,而且很难在运动中修正。您的整套实现方案架构能介绍一下吗?像波版主、刘版主这些前辈都是可以帮你分析分析的,大家一起进步咩。

网友E(2008-03-21):
市场上有这样的机器存在,不过没有 跨距7米

网友E:
台湾SYNTEC系统能做,效果不知道

网友F:
两个驱动之间的机构刚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