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在线更换模块

楼主(2007-12-27):
我想在PLC系统运行中更换模块,不知会不会引起PLC报故障或停机。因此不敢轻易动手。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如果是本地机架,必定不能在线更换,请停机后断电更换。
如果采用ET200,那么需要使用有源背板,此时允许带电更换,但该站点会引发系统OB82错误,请下载OB82组织块来屏蔽错误,从而系统不停机,但是由该ET200站点控制的点全部停机。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300是不支持在线更换模块的。

楼主:
谢谢yuanle!!!我基本看懂您的解释了。我说的是ET200从站模块。学了一招。

网友B:
这人太垃圾了
自己不知道
人家告诉你了
你还来个这个

网友C:
s7-300好像不支持热插拔。

网友D:
TO yuanle:
想请教:但该站点会引发系统OB82错误,请下载OB82组织块来屏蔽错误。 此句话我不懂,怎么下载OB82?还有,不是直接建立一个OB82吗?还有,需要自己设置参数吗?

网友E:
建立OB82
空的组织块就OK了,直接下载
必须是ET200和带热插拔的有源背板
硬件组态也要注意,要用G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