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2dp可以带几个模块?

楼主(2007-12-27):
321模块 4个
322模块 3个
331模块 3个
332模块 4个
可以做到?
怎么做到?
谢谢、

网友A:
使用365模块,就可以扩展一个机架,一个机架最多可搭载8块模块,因此现在您有2个机架可以搭载16块模块,显然没有问题了。

楼主:
就是说一个电源模块就可以了
不需要像ET200M似的
加电源了?

网友A:
IM 365并不电源模块哦。您应该好好看看300系列的选型样本哦。

网友B:
好象不如ET200省钱

网友C:
一般是8个SM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