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温控器控温精度的问题

楼主(2007-12-27):
台达温控表DTA4848V0,K型热电偶,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在开机加热时第一次温度到达设定温度时,总是要超出设定值2-3度,不知能不能通过调节PID参数解决呢?

网友A:
把P值设小一点试下了

网友B(2008-07-03):
如果控制温度在几百度超调2-3度是正常的吧,要求不会是那么高吧

网友C:
积分参数 I 调小点,但要防止振荡,

如果温度回路滞后严重,调节精度就难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