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45KW的真空泵电机该用什么启动方式?

楼主(2007-12-28):
    一台炼钢厂的新购380V45KW电机启动成了难题,今天我打电话问了单40KW的自藕变压器就要1800元,整个柜子加接触器和保护等起码要5000!这个厂的老板显然一脸的为难,刚刚办厂,效益不好,能省就为他省些吧.

    可就是又找不到什么其他方案,也不知道这个真空泵的启动扭矩负载怎样,要不直接得了?各位有什么好招?

网友A:
别直起。
用星角启动最省钱,也能用.

网友B:
在省也省不了多少了!

网友C:
如果你们电网容量足够大,想省钱就直接起动吧

网友D:
支持用星角启动,是不是风机呀,我们这里有一台135KW的也有用星角启动呀,时间延时到25秒就OK了

网友E:
电网容量足够大,起动时真空度又低,建议直接起动,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F:
真空泵启动时负载很大,不要直接起,用 星三角,而且启动时最好将泵前阀门关掉,让泵启动起来后再投入抽空

网友G:
我这132KW,直起,没办法,变压器容量超大。起动时如张雨桐所讲真空度较低,同意星角启动最省钱,不过星启动功率好像只有原来的1/3。

楼主:
    多谢大家!不知有没有用晶闸管软启成功的例子?

网友H:
功率也不是特别大,如果变压器容量大。关闭阀门的前提下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I:
用星/角启动最省钱

网友J:
星三角启动。。国产器件千把元钱搞定

网友K:
用星三角启动应该是最省钱的办法,加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L:
新三脚把
核算

网友M:
在考虑使用什么方法启动前,要先了解电机启动时的负载,轻载启动的话可以使用星-三角,假如是带50%负载启动的一定要使用自藕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