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种降压启动经济性比较?

楼主(2007-12-28):
共有10台45KW电机,距离控制室20米左右,
1、普通星,三角方式需额外增加2个交流接触器,电缆增加1根
2、采用“降压启动器”
3、采用“自耦变压器”
想知道哪种更经济些,效果怎样?
另外,2,3方式可否采用1种“启动器”用10个接触器轮流切换?
谢谢!

网友A:
我个人还第1个方法,

网友B:
我认为还是用个固态软起动合适,星三角起动麻烦2,0米电缆也要不少钱,故障率也高了,安装也不方便,不如用个固态软起动合适,想省钱的话用一拖二,一拖三,一拖四都行!

网友C:
只要是10个电机不是同时启动,就可以用1个软启动。

楼主:
那么就是10台电机用20个交流接触器就行了,10个接触器连在工频电源上,10个连在软启动器下侧,用不用考虑切换时间问题?

网友D:
用变频器依次启动就行

网友E:
看你电动机的工作方式和负载状况

网友F:
如采用变频器依次启动(10台)电机,须适当放大变频的容量,因为变频内有过流保护,其保护曲线基本与热继电器相同,即持续电流*时间,当乘积达到变频的保护值时,将发生过流动作保护。

楼主:
楼上二位采用变频器依次启动,为什么不用软启动器?二者有什么差别?

网友G:
采用第3种方法加切换最为经济,要求不高可以使用。

网友H:
帅乡高人: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28 11:22:00
    只要是10个电机不是同时启动,就可以用1个软启动

理论上可以的,可是现在的软启动器允许你连续启动吗?

网友I:
如果不是同时启动我还是比较支持第一种,但第一种有个缺点,就是点地多,像你说的45KW一台电机,电缆和接触器肯定都多维修不容易。

楼主:
"理论上可以的,可是现在的软启动器允许你连续启动吗?"

现在的软启动器不允许连续启动,为什么?哪位能解释一下?

网友F:
不允许连续(多台)启动的原因,就是散热降温。

网友J:
温州曙光起动设备有限公司,无刷无环起动器、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节能、免维修、安装拆卸简单、操作方便大大减少维修费用。说情请登本公司网站www.china-shuguang.com联系电话:0577-61721973   13968794192   QQ:328014471  马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