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controlnet和ethernet的兼容产品有哪些

楼主(2007-12-28):
我们现在公司准备上a-b的现场总线,可不知道是上ControlNet还是上EtherNet/IP,本来想上EtherNet/IP,听说a-b没有厂家生产相关的电机启动器来挂在EtherNet/IP上,而软启动器和变频器都有两种网络的,电机启动器有ControlNet网络的产品。还请相关方面的老师给出一个好的方案。

网友A(2008-03-13):
用AB的三层网络来做啊!EtherNet/IP做上位机;ControlNet做环网;DEVICENET连接底层设备。纠正一下软启动器和变频器都有好几种网络.除了AB的还有PROFIBUS等,只要加适配器卡就行
需要具体图纸找我,jashon128@163.com

网友B(2009-11-20):
PARKERAC890的你作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