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71变频器的使用迷惑

楼主(2007-12-28):
我在做一工程时,用到AV7115KW的变频器,该变频器用来带动18.5KW 的泵电机.
问题
1)变频器的设置时应该按18.5KW电机的铭牌参数来设置还是应该按15KW 的变频器的参数来设置
2)我设置用的是变频器的参数来设定,做了个上下限频率设定.上限频率设为40HZ,下限频率设置为5HZ .设置上限频率是为了保护变频器.可是这样设置后,频率调节\电流指示\转速显示等都很正常,可是在40hz时,出口流量却仍然很低.但是脱开变频器,以工频启动电机,泵的出口流量却正常.
请问这是怎摸回事?咋样处理为好!

网友:
寒~~我用西玛仪表的笔名,发万之后怎么成甜密密了~~~另外标题也变了~~我原来的标题是   求助:空开型号

楼主:
soyry
发错了
已经建议管理员删除

网友A:
梅兰日兰(施耐德)经济型断路器。

网友:
嘿嘿~多谢了~~可能是当初设计人员EA9AN2C32笔误成EA95N2C3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