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询问关于艾默生价格

楼主(2007-12-28):
学校想买一套艾默生的系统,用于教学和研究用,主要时要配置 电源+cpu+di+do+ai+ao,哪位大哥知道大概的价格。
系统用Ovation、Fisher、Rosemount,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A:
我不知道是不是爱默生DELTAVDCS系统,MD控制器大概要5万块钱一块,你这个系统大概10万左右吧

楼主:
hlb123:
包括软件吗?通讯?上下位软件?

网友A: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们的系统是用爱默生DELTAVDCS的,但是系统比较大,硬件加软件一起花了1百多万,你可以打他们客服电话8008201996咨询

网友B:
1.Ovation 是项目询价制,
部件没有单价。
备件是单卖的,但是那个单价是天价,
Ovation 目前不看重高校的实验室这样的市场。
而西门子和AB 相对比较看重高校实验室,
有专门的高校实验室扶持计划,但是都是偏向PLC 方向。
2.Ovation的方向在大机组,实验室相对比较难模拟出来。
3.实验室的特色是硬件简单,软件要求高一些,并且软件的套数不少。而不幸的是Emerson家族的软件都比较昂贵。
总体造价成本会显得很高,有头重脚轻的感觉。
而国产的很多直接就是卖硬件赠软件的。
我感觉用Ovation,你这样的规模,不算软件,25W恐怕拿不下来。
4.DeltaV的询价也接近项目询价制.
DeltaV的CPU相对便宜些,但是单项价格也很不透明。
同时DeltaV的优势要在 现场仪表都是FF的时候,才会发挥到最大
全数字化的现场,才是Emerson的特长。
同时Emerson相对Honeywell和横河,也不看重高校实验室。
Emerson的软件也很贵,尤其Batch部分,十分的贵。
在实验室能做出化工行业的Batch实验吗?
我看极其的够呛。

楼主:
多谢展翅飞翔的回复
问一下,如果只是买软件,需要多少钱呢?就是Emerson的上下位软件

网友C:
用学校的名义去买,不知道会不会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