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台达HMI如何获知当前是几号画面?

楼主(2007-12-28):
请教王工和赵工,如何让PLC获知当前HMI的画面呢?
手册上有个系统控制区,在软件中我选择了地址为D0,长度为8,然后我将D0-D8监视,并未发现D0-D8中的数据与画面当前的编号对应上。向D0写的时候到是能控制画面的变换。

网友A:
读取系统状态区的第二个字里面的数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