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OPCSERVER通讯时断时续

楼主(2007-12-28):
我试过组态王,MCGS,三维力控,紫金桥,只有紫金桥OPC客户端能够远程连接和利时OPC SERVER
而且 5分钟通讯中断,后自动连接。
[Citect.opcremote] 连接已断开。
2005-12-28 10:26:07.734  1: OPC服务器连接成功!
请问如何解决,使资金桥的问题,还是和利时的问题,谁用过通用组态软件同和利时OPC SERVER通讯过

网友A(2008-04-18):
应该不至于吧,我经常连接,觉得还是可以的

网友B(2010-07-28):
没准是网络故障吧,OPC通信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速度快、数据准备、可靠性高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FactorySoft OPC Client 或 Kepware公司的QuickClient  或 Aspen的OPCAddressScan.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