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给关于dcs与plc的问题

楼主(2007-12-28):
看了论坛内,一些关于DCS与PLC区别的回复,,想问下,DCS分散式控制系统,那么一个DCS站到底可以控制几个回路啊?还是说只要内存和处理能力够,几个回路都可以?

网友A:
DCS回路可以很多,几百几千的都有,与卡件数有关,
我们的一条生产线约150个回路;

网友A:
PLC的回路明显不能太多,一般十几个就算多的了,但逻辑关系
比较方便,而许多DCS做逻辑就实在不方便。

网友B:
DCS做逻辑如果不比PLC方便,那这个DCS就不算是真正的DCS

比如西门子的PCS7,他就是PLC....

网友C:
DCS回路的多少与卡件有关,但有个理论值,示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