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能使用CAN总线直接控制伺服电机么?

楼主(2007-12-28):
请教以下。
目前需要采用工控机直接控制带CANopen协议(DSP 402)的伺服驱动器做定位运动。
工控机直接带CAN接口或者采用RS232转CAN接口,是否能实现我提到的问题

网友A:
看看你的控制器有什么通讯吧?

网友B:
伺服驱动器总是离不了功率驱动部件吧?

网友C:
  当然可以,可以在计算机上插一个CAN通信卡,计算机与伺服进行实时通信,但这样不方便维护。而用RS232转CAN接口,相对维护简单一些,因为接口可以外置。
  带CAN接口的PLC与可与带CANopen协议(DSP 402)的伺服驱动器直接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