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用于造纸机采用哪种控制方式?

楼主(2007-12-28):
我要改造一台造纸机,11个传动点,要求车速160米/分钟,动态稳定性0.3%.用模拟量控制可以满足要求吗?希望工控界的师傅给予指教.

网友A:
就变频器本身而言是没有问题的,但你用模拟量的控制的话,首先要考虑抗干扰性问题。
还有动态稳定性和速度稳定性有着不同的概念。
何不用modbus通讯来做?

网友B(2008-02-21):
可用485通信做,看一下我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