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求助!组态王modem怎么设置应用?

楼主(2007-12-28):
我的PLC是贝加莱的,,机柜在工地,我想在距离工地几十公里的机关用组态王采集数据,机关和工地之间有内部电话,我想在两地设置modem,该如何设置?我的想法是:在组态王里面设置设备仍然按照串口设置,两台modem设置为自动拨号连接(把工地电话号码设置在机关的modem),把两台modem看成两个串口之间透明的,不知道这个可行不/?我是初学,申请买东西之前咨询各位高手,如果可行我就买猫,如果不可行,帮忙指点下怎么设置可以吗?多谢了

网友A:
楼主的方案完全可以,具体设置可以看下组态王中的帮助,有使用MODEM对设备进行远程拨号采集数据的详细说明,如何设置主叫和被叫猫。公司内部的分机我试过没问题。如果不是分机的话,应该也可以,具体咨询下亚控的技术支持。

楼主:
谢谢二两米粉,我QQ:609545886,可以加我吗?想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