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4017故障

楼主(2007-12-28):
ADAM4017用於測量電池電壓,輸入線較長,超過15米,輸入端電壓不超過5V,但ADAM4017已損壞兩次,每次都是內部MPC508故障,哪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楼上,有机会试试我们的模块,曾经在电力直流屏电池巡检系统...等.
 可以免费提供借测的。

以上说的模块烧毁,是否有高压信号进入模块.可以加隔离试试/.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在线咨询。。
联系方式:赵先生 13699159675
主要产品服务:
 Art-阿尔泰科技生产工业自动化多总线数据采集卡(PCI,USB,PC104等),虚拟仪器板卡(信号发生器卡,示波器卡)分布式数据采集模块(RS-485,以太网),运动控制卡,信号隔离调理模块,RTU模块,DTU-GPRS模块,ARM嵌入式工控板,ARM开发板等。
   公司提供OEM/ODM服务,及小批量定单的客制化服务。

网友B:
如果您量測的通道數超過1個以上, 很可能因為通道間的信號源接地不良, 導致通道間的壓差過大, 這得考慮前端訊號的處理, 因為ADAM-4017有6差動或是2單端的選擇, 差動接法(D+接D-)但沒有GND, 可以試試單端看看, 但是若讓訊號源共地, 有可能導致設備損壞, 成本比較高的方式是對信號源前端加上隔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