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转换开关型号

楼主(2007-12-28):
需要万能转换开关在转换过程中(一定范围角度内)触点保持的接通,如:-45°→0°范围内触点保持的接通,在45°时触点断开,请教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具体型号记不清了,不过你可以把你需要的触点形式告诉厂家,他们可以按你的要求做。只要是做万能转换开关的都可以做,就是把里面凸轮的形状改变下!

网友B:
好象没听说过有这种产品

楼主:
这种产品能保证电动机在运行时,现场转换开关转换到远程控制(或现场控制)电动机运行状态不会改变。

网友C:
一般的是LW12和LW16,我以前常用的就是这两种

网友D:
万能转换开关是可以自己配触点的,在哪个角度通\断是可以自己配出来的 ,我们的佳灵变频器的转换开关坏了全是自己配点的

网友E:
用普通的转换开关加跳线就能实现

网友F:
LW5,LW2,LW12.LW16,转换开关选型是比较麻烦,我每次要用都是直接到供货商那只自己找合适的,

网友F:
楼主的要求用转换开关有点浪费,就用钮子开关就行了,省不少钱

网友G:
你说的转换开关是360度全转就像电风扇那种,还是正负45度加0度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