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100L-4-X4/W型号含义请教

楼主(2007-12-28):
我们厂有一种电机型号为Y100L-4-X4/W,但是从网上和手册上查不到型号的含义,所以请教一下大师们.

网友A(2008-04-27):
我们厂有一种电机型号为Y100L1-4TY,轴径φ38,而电机Y100L1-4的轴径是φ38,请教一下大师们它们的具体差别。

网友A:
我们厂有一种电机型号为Y100L1-4TY,轴径φ38,而电机Y100L1-4的轴径是φ28,请教一下大师们它们的具体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