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涡街流量计不正常

楼主(2007-12-28):
涡街流量计,厂家做成3线制的,4-20mA输出,一个+,一个-,还有一个信号正
现场加一个检测端隔离式安全栅,只可以给两线制变送器配电,U0=28V,I0=26mA
现涡街厂家说他们那个三线制也可以接成两线制的,接法是:把信号正和-短接
但在现场这样接的话就不正常,有的能正常一会,但没多久就直接导致配电电压降到11V左右,电流偏大,不通过安全栅配电的情况也是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有的不能把信号正和“-”短接,不短接的话还好像是正常的,我觉得应该也是不正常的。(此外,有试验过:把24VDC电源的-和流量计的管道连在一起消除干扰,也不行,输出基本没有了)
请大虾帮忙看看是甚么原因,该怎么解决,先谢谢了!

楼主:
tan0111good@yahoo.com.cn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