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过这种编码器吗

楼主(2007-12-28):
请问那上面是什么胶,做什么用的,是什么型的编码器,怎么修?看了别忘回贴哦,谢谢!

网友A:
从芯片上印的"YASKAWA"看。
是不是安川的什么什么?

网友B:
哦,?还是头一次看到。从芯片“yaskawa",来看是安川的啊。个人判断,好像是差分输出的,电源正、电源负,A+,A-,B+,B-,Z+,Z-。芯片”26C31“是差分芯片,”12000MMN“应该是电源芯片吧,”01V“是反向保护的2极管,中间的芯片么,或许是数据处理,或是数据放大滤波啥的。呵呵,纯粹个人猜测,错了别笑话俺啊。如果坏了的话,和胶没啥关系。你检测下各个电容和2极管是否短路。如果小件没问题的话,就看26C31和电源。这两个相对还好换。如果是中间的芯片烧坏,就麻烦了。因为我没见过安川的芯片在大陆有销售的。可能是0EM代工?那就不晓得了。还有能告诉下,你的是什么编码器么?什么设备上?我对编码器感兴趣,但没见过你这个。 呵呵。13811104514

网友C:
这上面的胶应该是防振用的,安川伺服的编码器不曾拆过,不过估计都是定制的,没得买。

楼主:
 to踏沙行:
 12000MMN这是晶振,01V是电容

楼主:
看来大家跟一样很想知道这是什么编码器,哈哈!是SGM-01V314S马达上的

网友D:
那可能不是胶,是树脂,用来防震、防冲击、防潮、防尘的。

网友E:
支持piston的说法,你想拆下芯片,可用壁纸刀剔除,困难的话可用烙铁尖先仔细加热使其失效

网友E:
12000更像晶体振荡器,需要说明的是很多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是不允许拆卸的,即使修好也很难恢复电机零点了。

网友F:
  我知道26C31的作用,说明这个编码器的输出是长线驱动方式,带A,A-,B,B-,Z,Z-,U,U-,V,V-,W,W-

网友G:
我修过,是用报废马达的编码器换,再调0.
兄弟有需要可以联络我修修看:13316580681 张生(深圳)

网友H:
早就看过的东西,还当新鲜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