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数显用的光栅尺

楼主(2007-12-28):
不知数显用的光栅尺和机床检测用的光栅尺有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本质上没有区别,应该是个别指标不同,据说有的品牌光栅尺,数显和数控的有好大价差

网友A:
也有人认为数显光栅尺的响应速度或滞后较差,抗干扰能力偏低。

网友:
"也有人认为数显光栅尺的响应速度或滞后较差,抗干扰能力偏低。"
确实很多所谓"数显"的,输出是不采用差分信号的.

网友B:
光栅尺shi 什么啊?

网友:
“光栅尺shi 什么啊?”
一种光电式的直线编码器

网友C:
光栅尺與編碼器工作原理 都相同 前者原點可設定 後者只有一個
其訊號有方波 有弦波
高檔產品抗干擾能力弱是當然 要他跑的快 又要戴鋼盔
品牌價差大 總不能要求國產價位買奔馳

网友:
光栅尺的价格,国外的比国产的最少要高个3-5倍,外面标的精度和分辨率的参数都差不多,可用起来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就不明白,国外的和国产的在同等参数下,但是效果就差那么多?

网友A:
这里面隐含了检测和信号处理方式,检测速度,结构稳定度等问题,因此即使“国外的和国产的在同等参数下”,实际测量表现不同也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
尺身的制造精度,是保证光栅尺精度的基础。制造温度,是保证制造精度的重要条件。保证车间的温度在设计温度附近+/-1度还是+/-0.1度,成本相差极大的。当然,洋人的人工也很高。

网友:
还有就是光栅尺的热膨胀系数,不同的品牌,所采用的材质也不一样,当然膨胀系数也不一样,不过有的就相差太大了。
热膨胀系数越小,相比之下精度就越好,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

网友D:
热膨胀系数小,则温度带来的误差小,那么精度也就提高了。所以很多光栅的材料是石英。
当然还有因钢材质的,如Renishaw的RELM系列的光栅尺。

网友:
谢谢了,如果采用软件补偿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吧,对误差是有影响的吧

网友A:
对于一般工业用途而言,光栅编码器的检测精度尚无需软件补偿。

网友:
我知道现在高精度的测量仪器上面,都有采用软件补偿的,特别是对温度的补偿,是不可缺少的。我说的主要是指对光栅直线编码器

网友A:
对于高精度的测量仪器自然没什么好说的,该补就必须补了!

网友(2008-01-27):
热膨胀系数越小,相比之下精度就越好,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
不完全对,除非是确定“零膨胀”的材料(或者在精度要求范围内可以当作是“零膨胀”),否则,应该是膨胀系数的准确与否,比单纯的大小更重要。有准确的膨胀系数才可以进行补偿。而用于补偿的膨胀系数,则不一定是光栅尺材料本身的膨胀系数。光栅尺总是固定在某种基材上的,如果固定的方式不好,光栅尺的膨胀会与基材的膨胀互相影响,造成不可预期的“综合膨胀系数”。

网友A:
是啊!海德汉又一款特殊的零热胀系数的玻璃材料光栅,但是所以有时零热胀系数未必一定是好事,在机床应用中,有一种做法就是推荐使用钢带发射式光栅编码器,因为它的热胀系数与机床本体的钢铁材料基本一致。
不过对于高精度加工而言,一般就要主张使用恒温车间来规避热胀问题了。

网友:
零膨胀的光栅尺精度是很高的,不过想比较价格就高了太多了,比如在机床上,用零膨胀的玻璃或陶瓷的光栅尺的价格,要比普通的高两倍最少,而且在有些机床上,震动比较啊,采用钢带的也安全。震动不大机床,还是采用玻璃的光栅尺比较多。

网友D:
李阳0621你好
你用软件补偿,是不是用一个经验膨胀系数去补偿?
还是用激光干涉仪进行补偿。

网友E:
我们是采用了生产厂家奥地利RSF给提供的膨胀系数进行补偿,一般情况下,我们采用厂家提供的系数,都能够达到客户的要求。

网友F:
真是高手云集呀

网友D:
To 李阳
是的,一般情况下使用典型值是没问题。但如果是高精度的,还是要用激光干涉仪补偿
顺便问一下,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光栅尺?是封闭的还是敞开的?

网友G:
我们是采用开放式的钢带尺,精度在±5um以内,栅距40um;分辨率1UM的。

网友D:
To 李阳
你们是做什么产品的要用到开放式的钢带尺?三坐标吗?

网友G:
不是我们做,是我的客户那里做,三坐标的,第一次遇到呀。

网友H:
“比如在机床上,用零膨胀的玻璃或陶瓷的光栅尺的价格,要比普通的高两倍最少,”
只差两倍?不会这么少吧。

“震动不大机床,还是采用玻璃的光栅尺比较多。”
普通的玻璃光栅,还是比较便宜。

“一般情况下,我们采用厂家提供的系数,都能够达到客户的要求。”
光栅是固定在什么材质上的,是如何固定的?

网友D:
TO 李阳
RSF的敞开式的尺子是什么材质的啊?一般补偿系数是多少?

网友G:
膨胀的玻璃或陶瓷的光栅尺的价格,是在同等精度或精度相差一点的情况下的光栅尺价格高2倍,要知道膨胀的玻璃或陶瓷的光栅尺,都是精度很高的那种的。
RSF敞开式的光栅尺材质是钢镀金的,还有玻璃的和零膨胀陶瓷的
膨胀系数钢的是10
玻璃的是8
对于光栅尺固定在什么地方,一般都是在大理石平台还有钢的平台,导轨

网友D:
TO 李阳
钢的膨胀系数只有10吗?

网友H:
固定在大理石上,也用钢的膨胀系数补偿吗?难道,当温度变化时,一根薄钢片,把大理石的底座拉长了?

网友A:
钢铁的概念热胀系数为: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每米长度伸长1道,也就是所谓的9.8~12ppm/℃

网友D:
对,我也想了解一下钢尺贴在大理石上,怎么补偿,到底是按照大理石的系数补还是钢尺补?这两个材料的膨胀怎么处理?

网友D:
顺便问一下,李阳,你所说的+/-5um是尺子本身的精度还是包含了安装误差的系统精度?还有这是多长范围的精度?你说的太模糊了

网友I:
关于机床用光栅尺的膨胀系数,并不是所谓钢的好,还是玻璃陶瓷的好的问题,他涉及的光栅材料膨胀、光栅外壳系数,机床材料系数、安装方式等诸多因数。

网友G:
我们的光栅尺是特殊的钢制的,并不能按照普通钢的膨胀系数,另外我们的背胶比较厚,可以抵消一部分因为膨胀所引起的误差,这个是不管哪种光栅尺都不能给十分准确的答案的
+/-5um这个精度是我们的尺子的绝对精度,当然是一米的精度了

网友H:
"我们的光栅尺是特殊的钢制的,并不能按照普通钢的膨胀系数,"
谁家的都一样吧,选用钢材的成分可能不一样,膨胀系数也会有点差异,但膨胀系数总不会与石头一样的。

“另外我们的背胶比较厚,可以抵消一部分因为膨胀所引起的误差,”
如果不能抵消,就是钢材自由膨胀,可以按照钢材的温度膨胀系数来计算补偿值。如果能完全抵消,就是尺带被强制按照石材的情况来膨胀,可以按照石材的温度膨胀系数来计算补偿值。抵消一部分,就是没谱了?这个理解应该是正确的吧。

“这个是不管哪种光栅尺都不能给十分准确的答案的”
如果在安装、固定方式上考虑周到的话,可以隔离基台与光栅尺,使其各自按照自己的特性自由膨胀。

网友D:
TO 李阳
“+/-5um这个精度是我们的尺子的绝对精度,当然是一米的精度了”
绝对精度是什么概念?是不是只是尺子本身的产品精度?不包含安装误差吧

网友H:
安装误差,这是不可能有生产商提供数据的。

网友D:
是的,一般只会给出经验值,因为安装情况千差万别

网友G:
绝对精度当然是产品本身精度了,不能包括安装误差的,正如刘工所说,安装误差生产商是不可能提供的。

网友D:
绝对精度好像不是指产品自身的精度吧,他应该是针对相对精度来说的吧

网友:
绝对精度是产品的自身精度,所说的针对相对精度来说也没错,不然他的数据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J(2011-10-02):
对:02314 关于
光栅尺的价格,国外的比国产的最少要高个3-5倍,外面标的精度和分辨率的参数都差不多,可用起来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就不明白,国外的和国产的在同等参数下,但是效果就差那么多?
内容的回复:
质量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广州信和和德国海德汉的数显质量区别很大 国产的数显现在水分很大 一般1 2 年就需要维修了

网友J:
对:02314 关于
谢谢了,如果采用软件补偿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吧,对误差是有影响的吧
内容的回复:
补偿问题不是很大 不过时间久了对光栅尺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