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B2010A龙门刨床放大机测量方法

楼主(2007-12-28):
那位师傅能教龙B2010A龙门刨床电机扩大机交流部分测量及电机数据,谢谢!

网友A:
你要测量什么?
ZKK机组有问题吗?

楼主:
不是的,我要测量电机扩大机是靠三相交流电拖动,交流三相电机与普通三相电机测量,我想请教你们怎么测量法.

楼主:
机床现象是这样的,按动起动按钮,电机进行星三角起动,星形起动好后转换三角形时跳闸,经检查后发现是电机扩大机热继动作,我对电机扩大机进行测量发现是好的,我想向你们请教.

网友B:
建议:1、检查热继电器;
      2、扩大机是三相电机拖动的,其原理与普通的电机一样,你可安普通电机的检查方法去检查,如三相绕组平衡吗?接地?缺相?匝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