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与DC继电器(接触器)区别?

楼主(2007-12-28):
    请教AC与DC继电器(接触器)区别?今天我们单位电气工程师和我讲,DC24V接触器可以用AC24V接触器代替,我说不可以(我记得好像是不可以互换的),工程师还对我有意见了。请问有人知道可以互换吗?

楼主:
   不好意思,我讲的AC与DC接触器指的是线圈电压类型,不是触点。今天我们单位工程师让我用AC24线圈的接触器代替DC24V的接触器,我说不可以,然后他又让我接在电路上(AC24V接在DC24V上)试一下,我没有理睬他,我觉得我没有必要为他做这些无聊的实验。
    我记得好像是同一电压等级的交流线圈接上同一电压等级的直流电可能会烧毁,同一电压等级的直流线圈接上同一电压等级的交流电可能会不吸合!

网友A:
这样不行。。 没有听说过这种做法。那个工程师是在戏弄你吧。也可能是在考验你。

     他自己怎么不会动手呢?是吧?

网友B:
交流线圈的直流电阻小,接在DC电源上会通过很大电流;直流线圈的交流阻抗很大,接在AC电源上通过的电流很小。

网友C:
呵呵  要是通用就不分了

网友:
可以用48VAC线圈的代替,但是24VAC代替将烧毁

楼主:
    现在单位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些电气工程师学的是“高深”的东西,这些简单的事情却不明白了。

网友D:
两种的铁芯好像不一样哦,线圈的绕法圈数也不一样,所以阻抗也不一样,所以才有交流和直流之分。

网友E:
实际有的可以,主要是线圈的电阻

网友F:
1/AC线圈接触器是按感性负载设计的,它的电阻对比感抗很小,阻抗约等于感抗,所以用直流通过时,电流=电压/电阻,电流会很大,容易烧线圈.
2/DC线圈通过AC时,会出现吸合功率达不到,可能会引起接触器不吸合,或吸合不紧,容易烧触头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G:
学到很多

网友H:
那要是加个整流二级管呢?

网友I:
DC接触器上铁芯有短路环,以防剩磁烧毁线圈,交流的没有.

网友J:
交直流接触器是不能互换的,除非脑子进水了.

网友E:
现在普通万用表只能测量电抗中的阻抗.线圈有它的消耗功率.小于它的功率,又能可靠运行,当然要根据实际电压与电流计算.那就用吧.

楼主:
看来是我们单位的电气工程师脑子是进水了

网友:
我哪欧姆龙的举个例子。欧姆龙myj型一般通用继电器,AC24V线圈电压,他的线阻是180欧姆,电感开时是0.69H,线圈闭合后是1.3H。另外,DC12V线圈,线阻是160欧姆,电感开时,0.73H,闭时1.73H。

网友K:
应该是不能,但是我觉得也不排除个别的特殊情况,只是这种情况太少。而我们的工程师就见过这种很稀少的情况。可谓见多识广阿。

网友L:
线圈的绕法圈数不一样,所以不可以互换的

网友M:
gvr3qyg5r

网友:
下面引用由西玛仪表在 2008-1-2 15:20:00 发表的内容:
  我哪欧姆龙的举个例子。欧姆龙myj型一般通用继电器,AC24V线圈电压,他的线阻是180欧姆,电感开时是0.69H,…
--------------------------------------------------------------------------------------------
从我的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来,AC24V和DC12V的线圈参数是一样的。所以负载触点在额定范围内的情况下24VAC可以使用12VDC。

网友N:
实际生产中曾发生过,AC220V电压却接入DC24V继电器,结果继电器支撑一星期后才烧毁。

楼主:
那AC24的继电器接到DC24V的上面,不是立马就烧了吗?

网友O:
不可以互换的!

网友:
AC24V接到DC24V是马上就烧。但是接到DC12V就不会。实践出真知。但是最好不要这么弄,只是暂时替代性的用。因为同样用我上面这个例子,AC24V的线圈额定电流是53mA假如接12VDC后,电流会是66mA这样长期使线圈处于超额状态,还是要遭的。

另外,这个替换只适合好品质的继电器,因为好品质继电器的参数比较稳定且可以略微超一点额定值用。而一些假冒或者差点的继电器就说不清楚了。

网友P:
主要来学习来啦!

网友Q:
继电器触点上没有灭弧不能接主回路,接触器主回路触点上有灭弧能接主回路,
AC与DC分别是用在交流与直流上的线圈都不一样,所以不能通用.

网友R:
按照电磁吸力计算公式,线圈要产生同样的电磁吸力,在同样的电压下,交流和直流要求的电流不同,直流要求的电流要大的多,所以通常直流线圈的绕组线径要比交流的大.匝数要小.
把交流线圈直流使用,线径太小,当然会烧毁了.

网友B:
楼上的说反了。

网友S:
哪位能否再详细的介绍一下短路环.学习中!

网友T: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等你接好烧毁后,他会说:这是个错误的示范.小子以后学着点.

网友U:
有些收获

网友V:
直流电带AC线圈,会烧毁;
交流电带DC线圈,可能工作,也可能不吸合.
主要是电阻问题.

网友R:
对不起,上次说反了,经过实际考察,在同样的吸合电压、同样的接触系统下,直流线圈的匝数大,线径小。

网友W:
呵呵  照那方法做的结果是 继电器乱跳.

网友X:
同一电压等级的交流线圈接上同一电压等级的直流电可能会烧毁,同一电压等级的直流线圈接上同一电压等级的交流电可能会不吸合.

网友Y:
有的可以换,不能换的就加个小桥吧,你的工程师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这年头服从才重要不管对的错的.

网友Z:
如果可以互换那还标什么AC DC

网友AA(2008-01-27):
这样不行

网友J:
接触器使用广泛,但随使用场合及控制对象不同,接触器的操作条件与工作繁重程度也不同。因此,必须对控制对象的工作情况以及接触器性能有一较全面的了解,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保证接触器可靠运行并充分发挥其技术经济效果。为此,应根据以下原则选用接触器。
1.根据主触头接通或分断电路的电流性质来选择直流还是交流接触器。
2.根据接触器所控制负载的工作任务来选择相应使用类别的接触器。如负载为一般任务则选用AC-3使用类别;负载为重任务时选用AC-4使用类别。
3.根据负载的功率和操作情况来确定接触器主触头的电流等级。当接触器的使用类别与所控制负载的工作任务相对应时,一般应使接触器主触头的电流额定值与所控制负载的电流值相当,或稍大一些。若不对应,如用AC-3类的接触器控制AC-3与AC-4混合类负载时,则应降低电流等级使用。
4.根据被控电路电压等级来选择接触器的额定电压。
5.根据控制电路的电压等级来选择接触器线圈的额定电压等级。
理论上是不能互换的

网友AB:
当然不能换

网友AC:
我碰到有电磁阀线圈,标示线圈电压AC/DC 24V.试过不管交流,直流24伏都能使用,请问什么意思?

网友B(2008-03-22):
自整流线圈。

网友AD:
不可以是不是工程师在考你

网友AE:
继续讨论!

网友AF(2009-07-23):
可不可以用24伏直流电控制继电器的线圈,而继电器的主触点接110V交流电。当24伏直流电使继电器线圈带电主触点吸合,此时110交流电接到380伏交流接触器线圈上控制接触器主触点进而控制大型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