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速电机可以在低速长时间运行吗?

楼主(2007-12-28):
请问各位高人三速起重电机可以在低速长时间运行吗?如果不能请教一下为什么呢?说明书上说
在启动后30S内应该立即提速·······!要不然会烧毁电机·······为什么???????????

网友A:
起重电机不同于普通电机,任何速度时都需考虑负载、及连续运行时间,也就是书上说的暂载率。说白了,就是该电机在短时间内,可以超载运行,但运行后需要停息一段时间,让电机慢慢地降温,待电机冷却后,再继续运行。

网友B:
楼上的对

网友C:
z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