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电机

楼主(2007-12-28):
一只几十瓦微电机,估计接线有错,一会正转一会反转,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啊?

网友A:
是否有接线图可以参照一下?有可能是控制方式问题

网友B:
是220还是380的?

网友C:
是不是用其他线路板控制的直流电机?

网友D:
有种微型电机就是遇到一定阻力就反方向旋转,就这样循环,不知道你那个是不是

网友E:
有些单相微电机,启动方向就是不确定。

网友F:
请说亲清楚:1  单相还是三相电机
              是不是每次启动时旋转方向不确定

网友G:
还有是直流还是交流的,你确认是电机的问题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接线错误点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