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 电流表使用

楼主(2007-12-28):
    大家好,小弟有一事请教:
   控制柜有一个  电流表400A,现在另处加个300A想串联使用,这样两地都看到,不知道可不可以.互感器只使用原来的400/5.

网友A:
串联使用,我个人不可以的,你自己想想看吗?

网友B:
串联可以,但是线路不要太长,使用不小于2.5的铜线;不论你使用多大的表,指针的偏转角度是一样的,所以要用400A的表。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网友D:
你互感器使用400/5的电流表,使用300/5的不可以的,不统一了!
如果用同样的300/5的互感器,容量比较大,距离比较小可以使用串在一条线上的两个300/4的表.如果容量不够就导致两个表都不准了
可以考虑使用300/1的互感器和表,传输的损耗比较小!!

网友E:
太远不安全

网友F:
可以,那个300的表也可以用
不过读数的时候不能按照上面的数字读了,要按照满量程400来读

比如你在300的这个表上读数是150A,实际上电流是200A

网友G:
两只电流表可以串联使用,但都要使用400A电流表,这样读数容易统一,线路也不要太长

网友H:
那个300的表也可以用,如果你要求的精度不是很高的话.一个是8:1,一个是6:1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

楼主:
请问线路最长可以放到多少米,为什么不能小于2.5平方线

网友I:
互感与电流表要配套,电流表也应该是400/5的,因为互感器是400/5的,说的没错吧?这样串联个人认为可行,不过没有实践过.

网友J:
     引用李老师“不论你使用多大的表,指针的偏转角度是一样的”?
     互感器型号不变(穿芯匝数不变),500/5还是50/5的电流表,指针的偏转角度一样?那么量程不同的同一型号的电流表,区别仅仅是刻度值的不同了!
     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J:
    赞同李老师
      串联可以,但是线路不要太长,使用不小于2.5的铜线;要用400A的表。

网友F:
“那么量程不同的同一型号的电流表,区别仅仅是刻度值的不同了!”
你说的对,前提是同一个互感器

比如都是400/5的互感器,就是说,一次电流是400A的时候,二次电流是5A,而对于电流表,不管量程是400还是300的,都是5A满偏,所以两个表是可以串起来用的,但是300的的那个读数要乘以4/3,才是实际电流。
必须用不小于2.5的线,一是因为电流互感器的精度要求,二是防断线产生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