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

楼主(2007-12-28):
最近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一台4极/6极(8KW/6KW)双速电机,别人以前接好的电机(使用情况我没仔细了解),现在他们只说不能运转,让我检查,我查控制回路没有问题,电机绝缘也没有问题,就是不能正常运转,我测量高低速时的三相电流都很大,但是却平衡着,低速是35A左右高速是45A左右,经别人建议,我将电机上下排接线对调,试机正常.到现在我还不是很明白,我对双速电机的内部结构了解不深,还望各位师傅给予指点.

网友A:
一台4极/6极(8KW/6KW)双速电机,低速是35A左右高速是45A左右/
有那么大的电流吗?早烧是机了.

楼主:
电机没有烧,这么大的电流只是短时间的,是之前电机线没接好,调整之后就好了.我想了解一下双速电机的内部结构,可以指点一下吗,望指教

网友B:
三相变极多速电机,绕组极数改变分两类.单绕组双速应用比较多.深入了解,查 电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