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EK产品在天然气压缩机(CNG)中的应用

楼主(2007-12-29):
PEEK产品在天然气压缩机(CNG)中的应用

    核心提示:本文讨论了将聚醚醚酮(PEEK)材料应用到CNG压缩机的生产中,针对CNG压缩机各个部位密封产品的不同个性需求,进行材料配方的选择及产品结构的设计。并介绍了PEEK产品的实际应用结构、尺寸。 PEEK密封产品经CNG压缩机用户应用,在高温、高压、无油或少油润滑密封的工况中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关 键 字:PEEK 天然气压缩机 CNG
    前言
    天然气汽车加气站(常规站、子站、母站)的关键设备是CNG压缩机,CNG压缩机具有节省能源,运行稳定的特点是未来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方向,随着国内压缩机制造水平的提高,我国自行研发的CNG机在市场的占有率也越来越高,作为压缩机密封配件的专业制造商,我们以市场的需要为导向,对不同用户CNG机中的阀片、支撑环、活塞环、及填料方面进行了研发,针对不同厂家的个性需求,选择以PEEK为基体材料添加各种辅助材料解决CNG机的密封需要,产品共有的特点是:耐磨性优异,使用寿命长。解决了CNG机高温、高压的密封技术难题,使PEEK产品在CNG机的应用成为一种趋势。CNG压缩机是经优化设计的产品,其中气阀部分,活塞及填料部分的密封是整机运行质量的关键,PEEK产品在无油或少油润滑的CNG机中显示出优势,在产品设计时有一些特殊性,我们将近些年应用到CNG压缩机中PEEK产品的经验,进行了整理在这里和读者共同分享一下。
    1.聚醚醚酮(PEEK)阀片
    聚醚醚酮阀片简称PEEK塑料阀片,是我公司多年来主导的产品,以它特有的性能被广泛应用于炼油厂、化肥厂和其它化工企业。PEEK塑料阀片在往复压缩机中已是被业内人士普遍认同的成熟产品,现又被CNG主机厂所认可并广为应用。
    在CNG压缩机中,阀片是易损部件,它的质量直接影响压缩机的排气量,功率消耗及运转的可靠性。PEEK阀片是根据CNG机的需要设计的,适用于压差在25MPa以下的CNG压缩机。
    1.1阀片专用料配方的选择:
    机械强度:CNG机对阀片的要求是,机械强度要足够的高,阀片在工作时要承受进、排气的压力作用,如果阀片的机械强度不够,就会出现阀片的变形、或断裂,给生产造成损失。在选择材料配方时,我们以PEEK(本身具有高的机械性能)材料为基料,再填加一些耐磨损的碳纤维、玻纤维等增强的材料制成专用料、使其具有更高的机械强度,和较好的韧性。用这种专用料生产的PEEK阀片能够在工作时吸收大部分的能量,大大减少往复运动带来的撞击噪音,实现了低噪音的运行,保证了CNG机的环保要求。
    使用寿命:评价压缩机的质量标准是寿命,高品质的阀片是主机质量的保证,根据CNG机的工作原理的需要,在设计PEEK阀片的配方时要提高材料的耐磨性能、耐疲劳性能,多年来通过用户对产品应用信息的反馈,我们在配方方面不断的改进,现在的阀片专用料的耐磨损性能较纯的PEEK材料增加2-3倍。从而延长了阀片的寿命。塑料阀片与金属阀片相比密度较低,即同体积的阀片具有较轻的重量,因此PEEK塑料阀片在工作状态下受到的冲击力较小,从而由冲击而产生的疲劳损伤大大降低,气阀的寿命得到延长,在CNG机中正常使用寿命可达8000小时。不用经常停机进行维修,维护费用降低,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达到了 CNG机高生产效率的技术要求。
    耐高温性稳定:为CNG机配制的阀片专用料的长期使用温度为250℃,在生产工艺上对阀片产品进行后处理,使其在高温工况下拥有性能和尺寸的稳定性,不致于因温度的变化产生抱死、泄露。CNG压缩机的阀片正常工作温度都在200℃以下,完全能满足CNG机的高温设计要求。
    提高密封性能:为达到良好的密封状态,在设计配方时要将专用料做到具有一定的韧性,这样才能使PEEK阀片在工作时达到密封面自动调节功能,才可在24小时内自动完成与接触面性状的微调,使密封效果达到最佳,最短时间内实现高效压缩。
    1.2阀片的结构:
    材料配方确定后阀片的结构也是提高阀片质量的关键,CNG机用阀片结构大多为网状,也有部分异型状。阀片的厚度、环间隙、中心孔、平面度、圆度都有公差要求的,值得注意的是PEEK阀片的厚度设计,与金属阀片相比,PEEK的强度要低一些,(PEEK阀片主要用于压差25MPa以下的机型),厚度与外径尺寸有关,对于外径大于100的阀片其厚度不能低于4mm,太薄会使平面度保证不了,平面度会超差,会发生泄漏。影响主机的密封质量。以下是我们为某CNG主机厂提供的系列PEEK阀片产品的实际应用的案例:其技术要求和尺寸如下。
    阀片技术要求为:
    材料要求PEEK,
    材质密度1.45g/cm³,
    熔点为334℃,
    拉伸强度>160MPa,延伸率2.2%,
    热膨胀系数1.2×10-5/℃,邵氏硬度HRC>82。使用寿命8000小时
    2.PEEK支撑环(导向环)
    支承环(导向环)是保证活塞位置度的关键部件,它在活塞中起导向和支撑的作用,并同时具有调节活塞环承受气体流量和压力的作用,能够保证活塞环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能延长活塞环以及填料密封的寿命。支撑环(导向环)的产品结构设计及加工精度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设计支撑环(导向环)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
    2.1材料配方
根据支撑环的作用来分析,重点要保证材料的机械强度、硬度、摩擦性能,同时还要根据主机的各级压缩的工况——使用温度,压力,压差等,综合考虑后确定满足要求的专用料。另外,温度也是选择配方应考虑的,PEEK支撑环专用料的长期使用温度可达到250℃,完全适用于条件比较苛刻的工况,目前我们为主机厂提供的支撑环其最高排气温度为190℃。一般来讲用PTFE材质满足不了的工况下建议采用PEEK材料。
    2.2结构
    在设计支撑环的结构时要考虑:活塞及活塞杆的直径、重量,位置方向(对于不同型式的L型、V型,W型的主机),支撑环的几个重要的尺寸是:外径、厚度、高度、开口尺寸、卸荷槽截面宽度,卸荷槽深度、卸荷槽数量,卸荷槽倾斜角度等,这些尺寸的设计是根据工况来选择。支撑环结构一般可设计成整圆、半圆两种。卸荷槽的截面可根据需要设计为半圆形、长方形,卸荷槽的方向设计一般有三种选择,以轴向为基准其夹角分别为450、300或00为经常选用的。
    2.3加工工艺
    支撑环在生产加工方面也要有保证,要有专用的工装卡具来保证其加工精度。装配的经验也是必备的,多项综合因素都需要平衡兼顾,才能保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