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的按钮、指示灯质量怎么样?是采用部分进品件国内组装?还是全国产或者全进口品?

楼主(2007-12-29):
施耐德的按钮、指示灯质量怎么样?是采用部分进品件国内组装?还是全国产或者全进口品?

网友A(2009-05-05):
我也想知道,有销售的不妨给发个短信或者email都行呀

网友B:
指示灯又没什么技术含量,国产的基本已经接近或超过进口品质,说不定,你买的进口产品还就是国内的贴牌产品。

我们也曾经买过进口的指示灯,同国产的相比,也没发现寿命长多少。其实用国产LED指示灯完全可以替代。

如果对亮度的要求不高,为延长使用寿命,可降压使用,如36V指示灯用24V电源供电。

网友C:
指示灯也有技术含量的哦,你仔细看看施耐德的XB 系列和其他的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但指示灯的灯泡质量不行,经常坏。

网友E:
要看你哪里买的货,张家港卖的假货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