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故障

楼主(2007-12-29):
请问各位我有一个开关电源没有带负载时输出电压为24V,接上负载后就不行,可能是哪部分结构有问题呢

网友A:
测量一下正负极电阻,可能有晶体管被击穿。

网友B:
检查一下,脉宽调整管与脉宽调整相关联的电阻

网友C:
1.专业维修YOKOGAWA、HONEYWELL、ROSEMOUNT、ABB、FOXBORO、BAILEY、EMERSOM、 SIEMENS等DCS系统板卡、键盘、CRT、LCD、电源、打印机等。
2.维修医疗设备卡板、电源及CT灰度显示器等。
3.维修工业自动化设备及电路板、电源、各种在线离线分析仪,维修EL显示屏及各种接口的工业级显示器。
4.专业维修BARMAG变频器

    公司还生产替工业级显示器可直接替代ABB、Honeywell 、Yokogawa、Rosemount、Siemens DCS操作站显示器及船舶监控系统专用显示器。其外还生产各种老式显示器接口的转接盒、Honeywell US操作站键盘、打印机。

沈永生  njsys002@sina.com   15305198626  13851490338

网友D:
二次电路整流管、光藕、二次电路滤波电容等出问题都会产生上述故障。

网友E:
查一下负载有没有短路的零件,你讲的情况极大可能是负载有短路造成的.

网友F(2009-02-17):
接上负载后就不行-----怎么个不行法?给描述一下也好判断故障啊!“有一个开关电源没有带负载时输出电压为24V,接上负载后就不行”----我的第一感觉是负载有问题,比如存在负载有高电位点接地、负载短路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