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问题求助

楼主(2007-12-29):
我公司反应釜内物料粘稠度太高导致热电阻仪表温度不准,有什么好办法解决没?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这个问题从仪表方面来说估计不太好触决,不行就多装几支热电阻

网友B:
1、多装几支热电阻
2、加强搅拌!

网友C:
多装几支热电阻配多点温度巡检仪。

网友D:
的确没办法,温度本来看来就分布不均匀,办法么只有楼上说的几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