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一台仪器的维修过程

楼主(2007-12-29):
一台仪器坏了。

楼主:
1A的保险换一个烧一个,用户后来换了一个5A的保险,再也不烧啦,可是仪器也不工作了

楼主:
后面有个插座,是设定电压的,有110V,120V,220V,240V电压设定。

楼主:
对应内部变压器的不同绕组,万用表量了一下,110V对应的绕组烧断了。

楼主:
仪器出厂时电压打在110V,用户也不设定为220V档的电压,画蛇添足地买了一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给仪器供电。

楼主:
内部电路板是这样的。变压器输出三根线,不知多少伏电压,是一个桥堆的整流电路。

网友A:
还没看到图片,看来是连续的先插一下

楼主:
电路板上有运算放大器,用的是正负电源电压,电源的稳压不是一般的78xx系列和79xx系列,根据上面的标号上网也查不到型号,不知是正负多少伏电压。只好使用一个可调带正负输出的电源,将电压加在稳压管的输入端,从5V慢慢调高,使用万用表监测运放正负电源端的电压,这个电压也会慢慢升高,当监测到±12.5V的电压时,再升高输入端电压,输出也不升高了。确定稳压后电压是±12.5V。

楼主:
电源上电流档显示实际耗电也不大,还不到10mA,计算一下输出双10V的变压器差不多了,经电容滤波后电压10*1.414=14V,既可满足稳压器的输入端电压要求,也使输入输出压差不至于太大引起稳压管发热。

楼主:
从市面上购一个220V输入,双10V输出的变压器接上,将输入电压设为220V输入,仪器又可以工作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应该就是变压器初级短路造成的吧。

楼主:
总节:变压器初级短路引起烧保险,用户换大规格保险后将变压器初级线圈烧断。在不知变压器规格的情况下,可根据稳压值推算一下。

网友C:
这是日本制造的什么用途的仪器?

网友D:
不错! 很有实践意义!很多时候,设备的维修是要现场问题现场分析的, 实现解决问题的途径多种多样,能想到最方便,最快捷的才是最佳的.

网友E:
详细啊,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文章多来点

网友F:
0-110烧断了,一般110-220绕组都是好的,送进110V的电源量一下次级不是更快.

楼主:
0-110烧断了,一般110-220绕组都是好的,送进110V的电源量一下次级不是更快.
---------------------------------------------------------------
也试过,但变压器发热得厉害,估计110-220绕组的绝缘也不行了,只好放弃了。

网友G:
不错。赞~~~~~~~~~~

     不过还是不怎么详细哦。。

有时间多搞点类似的资料上来让大学分享~~~~

网友H:
1.专业维修YOKOGAWA、HONEYWELL、ROSEMOUNT、ABB、FOXBORO、BAILEY、EMERSOM、 SIEMENS等DCS系统板卡、键盘、CRT、LCD、电源、打印机等。
2.维修医疗设备卡板、电源及CT灰度显示器等。
3.维修工业自动化设备及电路板、电源、各种在线离线分析仪,维修EL显示屏及各种接口的工业级显示器。
4.专业维修BARMAG变频器

    公司还生产替工业级显示器可直接替代ABB、Honeywell 、Yokogawa、Rosemount、Siemens DCS操作站显示器及船舶监控系统专用显示器。其外还生产各种老式显示器接口的转接盒、Honeywell US操作站键盘、打印机。

沈永生  njsys002@sina.com   15305198626  13851490338

网友I:
学习了

3.1415926535897932384626...

网友:
不错..

3.1415926535897932384626...

网友:
是该多发些有图的

网友J:
学习了,芯片级维修讲的就是好,图文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