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市场上压力变送器的类别与特性

楼主(2007-12-29):
本贴在于抛砖引玉,希望用过此类产品的同行们多多发表意见

楼主:
目前静压测量一般就是两种类型传感器:电容式,压阻式.
压阻式工作原理:
敏感元件受压产生微小形变,则其电阻值会产生可测量的变化,压阻式压力传感器根据其原理制作而成,且应用历史较长.在一些场合其仍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根据传感器敏感元件材质的不同,市场上常见有金属电阻式,半导体电阻式,金属电阻式又有丝式,箔式,溅射式;半导体有硅式,扩散硅式,陶瓷式较为多见.

电容式工作原理:
首先搞清楚电容是什么:顾名思义,电容器就是“储存电荷的容器”。尽管电容器品种繁多,但它们的基本结构和原理是相同的。两片相距很近的金属中间被某物质(固体、气体或液体)所隔开,就构成了电容器。两片金属称为的极板,中间的物质叫做介质。
改变其介质,极板间距或极板的覆盖面积都可改变其电容量.
电容式压力传感器几乎都是通过力改变极板面积的方法来获得可变电容.电容式压力传感器多分为陶瓷电容和金属电容.
电容式压力传感器与压阻式传感器相对,能测量更加微小的压力,在石油化工等行业表现了其卓越性能.但其生产相对较压阻式复杂,不易小型化,且不易实现悬浮结构,在初装时受安装应力影响一般通过后端处理智能调零,所以成本相对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