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应用

楼主(2007-12-29):
有人谁给个案例我参考下呢?比如我用一个每转1000个脉冲的编码器应用在传送带上,应该怎样读取它的数值,还有应用在调宽度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有正反转的情况下以是怎样编呢?

网友A:
你是需要读脉冲个数还是转速或是传动带的线速度,如果读脉冲个数用PLC的高速计数就可以完成,如需要转速或线速度在PLC里做转换即可得到.

楼主:
我就想要它的转调宽的距离显示

网友B:
我就想要它的转速和调宽的距离显示

楼主:
ld M1002
MOV K4 D1022
LD M1000
DCNT C251 99999
END

网友C:
台达PLC能接收差动脉冲高速信号吗?

楼主:
我把两个编码器分别接到X0,X1;X4,X5上,脉冲反馈到PLC里,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出它的宽度距离和速度,应该用高速计数器C251和C252吧?它们在程序里怎样编的?好像C251我按照上面的编法不知怎的,就不能正常显示脉冲?

网友D:
要用特殊

楼主:
有哪位高手给个案例参考下

网友E(2008-03-26):
是啊,给下案例参考吧。

网友F(2008-07-18):
看你后面接的是PLC;变频器;PC;还是仪表了

可以到SONGJIANHUA2008去看看

网友F:
剪板折弯机上的应用;编码器加仪表就可以解决的;有一向QQ;448465429;探讨一下

网友G:
这个要从plc计数功能后,自己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