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量反馈问题

楼主(2007-12-29):
  大家好,我公司买了一台破的能量反馈装置,据说装在变频器上会节能,我不赞成安装,我想能量反馈后输入电网是不是会对电网有偕波污染呀,还有我想问一下我的变频器变频使电机工作在停止---加速---匀速----减速-----停止的状态,我想知道在具体什么情况下电机处于发电状态.电机从停止到加速需要很短的时间. 变频器为同步变频器,用编码器控制。

网友A:
变频器减速或停止时,由于负载惯性造成电机转速高于变频器给出转速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

网友B:
一般来说好的产品不是很严重,就是你的电机停止的时候会向电网反馈电能,不过跟你的变频器也有关系,要用可控整流的

楼主:
变频器是不是 都是可控整流的呀 ,是不 是都可以用,可控整流是不是就是IGBT模块呀,还有能量发馈对电网的冲击大吗,是 不 是 要 使电网电压升高,或者造成谐波污染。

网友C:
一般电机减速时 可能处于发电状态 能量回馈时使电容器电压升高可能损坏电容 所以就加个制动电阻来进行放电

网友D(2009-11-09):
变频器减速或停止时,由于负载惯性造成电机转速高于变频器给出转速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使电网电压升高,或者造成谐波污染。这时多余的电压可以反馈到变频器,也可以通过制动电阻消耗掉,可以大的变频器直流母线接小的变频器,将反馈的多余电压利用到另一台变频器(共直流母线)  还有能量反馈的时候也可以接超级电容将多余的电压消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