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高手指点

楼主(2007-12-29):
我是一个PLC的初学者,前天我买了一个三菱PLC,装好软件后,准备与PC连接,但发现信号线接口在电脑上没有对应接口,请问FX1S-10MR-001 PLC的信号线与电脑什么接口相接,我的NB只有显示器输出接口......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我时候需要买其他转接口?

网友A:
买一个USB转串口,再买一个SC09编程电缆,你看看三菱是否有USB编程电缆。

网友B:
买一个USB转串口,再买一个SC09编程电缆

网友C:
哎,USB转串口 很容易出现问题,建议有条件直接买带串口的本本

网友D:
呵呵..买个转串口.和三菱电缆就可以拉..

网友E:
USB没有串口的实用你还是买一串口比较保证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