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是双位电动阀???

楼主(2007-12-29):
谢谢各位大虾了!

楼主:
?
myou  ren  zdao  me ?

网友A:
有三个工位!

网友B(2008-01-31):
说的是不是两位阀啊??

网友C:
应该是有2个工作状态,例如2位2通,2位3通,2位5通

网友:
电动阀,在工作时有两个工作位置。。。

网友D:
两位阀!只有两个位置!

网友E:
呵呵,一位的阀就是堵头了

网友F:
开位、关位

网友G:
是双线圈电磁阀吧

网友H(2008-03-02):
由于电磁阀。电动阀种类很多,有时提问的人与回答的人,往往没有想到一处,比如这个提问“双位电动阀”,有人理解为液压、气动阀电磁阀的双电型式,也有人认为是电动阀,没有流量特性的调节功能,只有启、闭功能。我个人认为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