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的制作

楼主(2007-12-29):
网线的制作      局域网就是将单独的微机或终端,利用通信线路相互连接起来,遵循一定的协议,进行信息交换,实现资源共享。其中,通信线路,即传输介质常用的有: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纤等。从性价比和可维护性出发,大多数局域网使用非屏蔽双绞线(UTP—Unshielded Twisted Pair)作为布线的传输介质来组网。  网线由一定距离长的双绞线与RJ45头组成。双绞线由8根不同颜色的线分成4对绞合在一起,成队扭绞的作用是尽可能减少电磁辐射与外部电磁干扰的影响,双绞线可按其是否外加金属网丝套的屏蔽层而区分为屏蔽双绞线(STP)和非屏蔽双绞线(UTP)。在EIA/TIA-568A标准中,将双绞线按电气特性区分有:三类、四类、五类线。网络中最常用的是三类线和五类线,目前已有六类以上线。第三类双绞线在LAN中常用作为10Mbps以太网的数据与话音传输,符合IEEE802.3 10Base-T的标准。第五类双绞线目前占有最大的LAN市场,最高速率可达100Mbps,符合IEEE802.3 100Base-T的标准。做好的网线要将RJ45水晶头接入网卡或HUB等网络设备的RJ45插座内。相应地RJ45插头座也区分为三类或五类电气特性。RJ45水晶头由金属片和塑料构成,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引脚序号,当金属片面对我们的时候从左至右引脚序号是1-8, 这序号做网络联线时非常重要,不能搞错。双绞线的最大传输距离为100米。EIA/TIA的布线标准中规定了两种双绞线的线序568A与568B。标准568A:橙白--1,橙--2,绿白--3,蓝--4,蓝白--5,绿--6,棕白--7,棕--8;标准568B:绿白--1,绿--2,橙白--3,蓝--4,蓝白--5,橙--6,棕白--7,棕--8。  在整个网络布线中应用一种布线方式,但两端都有RJ-45 plug 的网络联线无论是采用端接方式A,还是端接方式B, 在网络中都是通用的。双绞线的顺序与RJ45头的引脚序号--对应。10M以太网的网线使用1,2,3,6编号的芯线传递数据,100M以太网的网线使用4,5,7,8编号的芯线传递数据。为何现在都采用4对(8芯线)的双绞线呢?这主要是为适应更多的使用范围,在不变换基础设施的前提下,就可满足各式各样的用户设备的接线要求。例如,我们可同时用其中一对绞线来实现语音通讯。  100BASE-T4 RJ-45对双绞线的规定如下:  1、2用于发送,3、6用于接收,4、5,7、8是双向线。  1、2线必须是双绞,3、6双绞,4、5双绞,7、8双绞。 下面介绍几种应用环境下双绞线的制作方法。  MDI表示此口是级连口,而MDI-X时表示此口是普通口。 1) PC等网络设备连接到HUB 时, 用的网线为直通线, 双绞线的两头连线要一一对应,此时,HUB为MDI-X口,PC为MDI口。10Mbps网线只要双绞线两端一一对应即可,不必考虑不同颜色的线的排序,而如果使用100M速率相连的话,则必须严格按照EIA/TIA 568A或568B布线标准制作。2)在进行间HUB级连时,应把级连口控制开关放在MDI(Uplink)上,同时用直通线相连。如果HUB没有专用级连口,或者无法使用级连口,必须使用MDI-X 口级连,这时,我们可用交叉线来达到目的,这里的交叉线, 即是在做网线时,用一端RJ-45 plug 的1脚接到另一端RJ-45 plug 的3脚;再用一端RJ-45 plug 的2脚接到另一端RJ-45 plug 的6脚。可按如下色谱制作:A端: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B端: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  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级连HUB间的网线长度不应超过100米, HUB的级连不应超过4级。因交叉线较少用到,故应做特别标记,以免日后误作直通线用,造成线路故障。另外交叉网线也可用在两台微机直连。  最后须对线路进行通断测试, 用RJ-45测线仪测试时,4个绿灯都应依次闪烁。软件调试最常用的办法, 就是用Windows95、 Windows 98自带的Ping 命令。 如果工作站得到服务器的响应则表明线路正常和网络协议安装正常, 而这是网络应用软件能正常工作的基础。

网友A:
不是故意的网络不好

网友B:
我好象在哪里看见过,原文:手把手教你接网线.

网友C:
这位仁兄连标准的568A和568B的接法都反过来说了。
T568A线序
1 2 3 4 5 6 7 8
绿白 绿 橙白 蓝 蓝白 橙 棕白 棕
T568B线序
1 2 3 4 5 6 7 8
橙白 橙 绿白 蓝 蓝白 绿 棕白 棕
直通线:两头都按T568B线序标准连接。
交叉线:一头按T568A线序连接,一头按T568B线序连接

网友C:
连568B与568A的标准都弄错,这样的文章写来干什么?估计是COPY-PASTE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