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冶金

楼主(2007-12-29):
气动球阀是不是也要电源的220,电磁阀要24F的电源和4到20MA输出吗?不知道那2跟是接220.请赐教

网友A:
气动球阀就是用气压来推动的,不需要什么电源了,如果配有阀门定位器,当然要有4到20MA的电流信号才能控制阀门的开闭

网友B:
电磁阀要24F的电源?是什么样的电源

网友C:
气动球阀如果是截止阀,有电磁阀控制气源。电磁阀一般是220V供电,得电开后气动球阀动作。气动球阀如果是调节阀,需配有阀门定位器,要有4到20MA的电流信号控制阀门的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