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瓷厂干电工的朋友交流一下经验.

楼主(2007-12-29):
陶瓷行业,特别是地板砖与墙砖,市场很大,各地陶瓷城很多.
一条窑炉,上下两层,烧两种砖(花色或大小区别),进入一条线,最后出砖,如何分捡.大家说一下个企业的做法.

网友A:
欢迎加入中国陶瓷自动化群  qq  33692313  我们一起讨论

楼主:
用光电开关,只能区别大小.欢迎讨论.

网友A:
有这样做的吗?没遇到过!

网友B:
用色标传感器啥!

网友B:
在色标传感器里设定某种颜色的砖,然后做个起落架,当检测到该颜色的砖时,令起落架升,用皮带送出砖.或者说用机械手也可以.

网友C:
用觉得色标传感器不实际,我想你们那边不可能每天都烧一样的码吧

网友D:
我们厂的包装机可以检测砖的尺寸和砖的平坦度,自动分级,非常的精确,意大利的设备,检测仪器的核心是一台486dx的专用仪器,x边用直线阵传感器,y轴方向用的是光电阵列可以设置检测点的位置以及自动计算出尺寸误差,不规则四边形和枕形/缩腰/大小头的情况,至于平坦度的传感器,omron公司有相似的东西,还没有区分颜色的设备,如果世界有用到的话,我想应该是用视觉传感器来检测吧,有知道的告诉大家,同行们大家多交流,我目前负责机电课及压机的工作

网友B:
不规则四边形和枕形/缩腰/大小头的情况用视觉完全可以做到.至于平坦度不知道应该用啥.我公司生产的产品有跳印和辊筒花机随机印花,用检测花色的不太可能.

网友B:
楼上,把你正用的那个产品品牌贴出来.

楼主:
请各位朋友说一下各地窑炉出的两种砖怎么分拣.?人工还是自动,效果?

网友E:
两个光电管,大砖都亮,小砖不能同时亮,程序不用说了.

网友A:
我们这里是人工分拣  机器打包 叉车入库

网友A:
两个光电管,大砖都亮,小砖不能同时亮,程序不用说了     不错

楼主:
一位陶瓷行业的朋友找我问这个问题,因对陶瓷行业不熟悉,想了解此产品的市场.谢谢

楼主:
人工分拣 ,尺寸相同,颜色相近的很难区别.有在陶瓷厂工作的朋友问此问题,需专人按开关,费人力,自动准确,但现在没有.
问题,靠我们解决.

网友F:
用感应器就可以区分了呀

楼主:
请各位朋友分析一下这种装置的市场如何?价位?

楼主:
哪位朋友见过用过 ,效果如何?还有市场前景如何?谢谢

网友G(2014-12-17):
陶瓷厂,印花机,磨边机,烘干机....等 专用无触点接触器 想了解的加QQ3069656768 联系电话18816111033 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