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380V电机额定电流怎么算?

楼主(2007-12-29):
三相380V电机额定电流怎么算?用公式I=P/(1.732*U*cosφ)这个公式吗?在测电流的时候是测量每根进线的电流还是三根线一起的电流啊?还有就是三相电机分为星型接法和角型的接法,这两种接法对电压电流有什么影响,什么时候用星型接法,什么时候用角型接法,还请大家指教啊?

网友A:
经验公式,三相电机380V电压时2A/KW,测电流是测每相线上的电流.论坛上以前已讨论过:国产电机一般在正常工作时4KW以上为三角形接法,4KW 以下为星行接法

网友B:
有意思,此次学校鉴定中级维修电工,有一项是测电动机电流,考官故意考问考生:三相总电流如何测量?考生一听懵了,老师没有说过呀!考生:不会!考官:不会三根线一起测呀?考生照做。结果....钳形电流表显示0.001!考生@#¥%……&×~!#¥……&×()……晕。
同志们你们认为三相总电流如何测量呢?

网友C:
平衡负载:单相电流X3

网友D:
钳形表是利用通过闭合线圈的电流产生磁场的原理,当三相电流同时过钳形表时,它的磁场和为零,所以钳形表读数为零.

网友E:
星型接法绕组承受的电压为相电压,角型的接法绕组承受的电压为线电压

网友F(2011-11-28):
对:小同学 关于有意思,此次学校鉴定中级维修电工,有一项是测电动机电流,考官故意考问考生:三相总电流如何测量?考生一听懵了,老师没有说过呀!考生:不会!考官:不会三根线一起测呀?考生照做。结果....钳形电流表显示0.001!考生@#¥%……&×~!#¥……&×()……晕。
同志们你们认为三相总电流如何测量呢?
内容的回复:

网友F:
对:小同学 关于有意思,此次学校鉴定中级维修电工,有一项是测电动机电流,考官故意考问考生:三相总电流如何测量?考生一听懵了,老师没有说过呀!考生:不会!考官:不会三根线一起测呀?考生照做。结果....钳形电流表显示0.001!考生@#¥%……&×~!#¥……&×()……晕。
同志们你们认为三相总电流如何测量呢?
内容的回复:同学很幽默,乐死我了呵呵!!!

网友G:
电流总和为"0"

网友H:
按照二楼的估算是没错的,

网友I:
按功率计算电流
电流的大小直接与功率有关,也与电压,相别,力率(又称功率因数)等有关。一般有公式可供计算,由于工厂常用的都是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因此,可以根据功率的大小直接算出电流。
以380/220V三相四线系统中的三相设备为准,计算每千瓦的安数
电压380/220 伏系统每KW,电力加倍,电热加半。单相千瓦,4 . 5 安。单相 3 8 0 ,电流两安半

网友J:
角接还是星接要根据电网电压等级和电机的额定电压来决定。

网友K:
这个我以想知道 一直都不知道是怎么算的 只知道 1kw 380的是2a 220的是3a

网友L:
如果是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交流电动机的电流时,应将电动机的一相进线钳进钳形电流表内进行测量的电流就是线电流。如果你将电动机的三相进线都钳进钳形电流表内的话所测量的电流就是零序电流了。如果将电动机进线的如何两相进线钳入钳形电流表内所测量的电流就是第三相进线的电流,如:Ia+Ib=Ic,这就是可以从基尔霍夫的电流定理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