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设备维护的请进1

楼主(2007-12-29):
单位有很多直流电机,对于直流电机和驱动器的维护,还有变频器的日常维护,请教各位是怎么做的。

网友A:
驱动器和变频器清洁保养的工作很重要,针对易震动,潮湿,或有漂浮物的环境要特别注意通风,清洁,防尘罩的装置正常,如果能有控制干湿度最好; 直流电机的散热和励磁电刷定期更换是首要的,定期做电机运转电流检测,温度测试和机械负载检查; 设定检修日常工作表,记录发生的次数,内容,解决方法和更换项目,并估算易发故障和周期,制定定期保养表,需要更换的备件和检查项目,具体内容按现场情况分析; 这些都是基本的要求,可能会有写特殊需要, 可以自己看情况而定的; 有疏忽的,大家来补充.

网友B:
直流电机,要看碳唰,滑环通风,异响轴承。连接线有无松变色
     变频器的日常维护,定期清灰,检查冷却风扇,连接线有无松动

网友C:
我们公司目前没有直流电机,变频器大小有十二台,我是今年进入该公司的,但我公司对设备的正常维护非常不关心,作为主要的设备维修人员,我也多次进言领道,前几天又烧了一台40KW的电机.说实话我在这都感到很没面子,但又一点也没法.对于电机类我认为最主要的是:1:接线的连接质量,2:有炭刷的注意碳刷的磨损情况和滑环的接触情况.3:是各相线圈的绝缘电阻值.变频器最主要的是通风和清除积尘.当然前提条件是电源要正常

网友D:
可以理解上面老兄说的情况,但你有没想过,你把事情都做好了,做主管的又到哪里去找油水捞呢?

网友E:
沧海一栗说得很对,我公司也这样做。

网友F:
1.专业维修YOKOGAWA、HONEYWELL、ROSEMOUNT、ABB、FOXBORO、BAILEY、EMERSOM、 SIEMENS等DCS系统板卡、键盘、CRT、LCD、电源、打印机等。
2.维修医疗设备卡板、电源及CT灰度显示器等。
3.维修工业自动化设备及电路板、电源、各种在线离线分析仪,维修EL显示屏及各种接口的工业级显示器。
4.专业维修BARMAG变频器

    公司还生产替工业级显示器可直接替代ABB、Honeywell 、Yokogawa、Rosemount、Siemens DCS操作站显示器及船舶监控系统专用显示器。其外还生产各种老式显示器接口的转接盒、Honeywell US操作站键盘、打印机。

沈永生  njsys002@sina.com   15305198626  13851490338

网友G:
厂里有变频器和590几十台!
直流机我们每天都检查碳刷,每天都吹灰!检查590的风扇!
变频器就无所谓了!看一下风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