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控制三层楼货梯用几个继电器?(有图)

楼主(2007-12-29):
 要保证各层相互连锁(当运行时呼叫另层呼叫无効,当急停后,可到任意层),楼层显示,呼叫要指示灯,我用了12继电器 感觉多了,但还没找到更简便的方法!

网友A:
学习了!!!楼主的图纸思路很清晰

网友A:
KA2,KA5。那里怎么有2个继电器线圈。能注明点吗

网友B:
怎么发了两个啊,

楼主:
   触点不够并的。
  是啊,在两个版块发了,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来分析简便它。
这小活是自己接的,想多省几个继电器,省了几个,柜子也可减小了。

网友C:
触点不够用呗

网友C:
还少个抱闸的控制 由km1 km2 控制

网友D:
我总算明白PLC的由来

网友E:
我用4KW 750KG卷扬机改装三层货梯用了6个JZ7-44继电器,2个接触器,1个时间继电器,1个液位继电器,21个LED指示灯,12个按钮,4个微动开关,7个单轮行程开关.

楼主:
有图,图最有说服力了。
对了,实现和我说的功能一样吗?

网友F:
自己先模拟一下

网友E:
 hjl1234: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31 21:42:00
    有图,图最有说服力了。
对了,实现和我说的功能一样吗?

补充一下:
6个JZ7用于每层呼叫和平层各1个,2个接触器上下行各1,时间继电器用于防止运行逾时,液位继电器用于钢丝绳松弛/乱绞/越位保护,指示灯楼层显示3个+上下行指示2个+吊厢门楼层门开关状态各1个,每层3个楼层呼叫+1个急停按钮,4个微动开关装于吊厢门,行程开关3层楼门各1+防冲顶1个.
可实现在各层呼叫到任意层.
缺点和不足:
1.无安全钳 2.当吊厢行至2层之间突然停电或急停时不能呼叫到2层,只可至1或3层再转到2层.

网友G(2011-03-31):
我来说一句 关于断电不能上二层的设想 就是二层加个断电保存型计数器  只要2F  SQ2(KA8)工作 数据加1  此时利用计数器常开允许到3F 或1F ,2F也行 。